如何提高螺纹的表面光洁度?

楼主(2010-09-14):
前几天发了个帖子,求助不锈钢螺纹磨削加工的,得到了2位坛友的帮助,但均因螺纹磨床的成本高,不了了之。不过还是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此螺纹只是要求光洁度,我准备先车,再用铸铁螺纹环+研磨膏进行研磨,结果出来后,我会告知各位。

在此希望有人还能提出更多的办法来提高螺纹的光洁度。

网友:
路过期待高手出现,顺便问下楼主这种螺纹用在什么地方的啊?谢谢

网友:
试一下用电抛光,那是化学方法,只改变外观,看能否交货。

楼主:
这个轴应该是用在一种阀门上的阀杆。

电解抛光有个缺点:就是表面不会形成硬化层。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子,等候结果

网友:
学习一下子,以后经常路过啊。呵呵

网友:
这个轴应该是用在一种阀门上的阀杆。

电解抛光有个缺点:就是表面不会形成硬化层。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解释下?我真不懂呢。

网友:
在做加工件前得先需要知道加工件的应用要求啊。
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对螺栓的光洁度有要求啊。都是螺纹,螺栓可以拧进去不就完了啊。

网友:
是不是要做电镀处理啊,螺纹铣床应该比车的光洁度要高,试过螺纹铣床啊,旋风铣组件用在螺纹不知道可以否

网友:
上研磨先试试看看!!!!!期待结果!

网友:
同样期待结果
0 E, h- O! v; i) i。。。。

网友:
等待中......都是长用的

网友:
我们以前做不锈钢螺母,老板用抛光带冲下圆片,按螺距装在抛光轴上,再和着细砂抛光,蛮光滑的

网友:
螺纹可以用挤压成型方式的还是采用挤压,比如滚牙机、搓丝机……

网友:
我看我们公司滚螺纹机  滚出来的螺纹 光洁度还可以的

楼主:
更新:用铸铁螺母+研磨膏效果不行。

网友:
上研磨先试试看看!!!!!期待结果!!!!!!!!!

网友:
什么地方会对螺栓的光洁度有要求啊,况且是不锈钢。哎!是设计的人太不切实际

网友:
我做过阀门上的阀杆的,上面是梯形螺纹,我们厂是买一个专用的放砂带纸的机器,在普车上人工抛光,效果不错,成本低

网友(2010-10-27):
如果光洁度1.6 机夹刀够啦 估计你刀片选用出问题了

网友:
学习一下,解决了,请说一下方法吧,不能帮上忙深表遗憾!

网友:
精磨,电火花加工等特种加工应该也可以!

网友:
建议到这里看看参考一下,会有办法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
学习下   第一次见要求这么高的螺纹  还需要研磨

网友:
有类似疑问,坐等高手赐教!

网友:
不知道工件有多大 小的话用滚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