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使用年限的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10-09-14):
求助  机械设备设计后使用年限问题

机械设备使用年限的计算方法。一朋友设计了一台非标机械,他的客户要求设备的详细使用寿命的设计数据,我查了好多资料没有找到。不知道坛子里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行业标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备的使用寿命,一般是公司自己决定的!财务上有一个设备折旧费的,折旧到了一定年限,设备就要提出报废申请!

当然你设计机台,除了可以更换的备品以外,不可换的关键零件的最低寿命,也就是机台的寿命了!

网友:
这个涉及的就很广乐,主要的还是看主机的年限,其他的零部件有标准的使用年限的

网友:
非标设备,这个只能自己计算的,根据客户要求的寿命或自己预定的目标进行设计出机器来的,不过计算的一般不准。

网友:
楼主可以套用设备管理文件上的计算公式就行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学习了。

网友:
换句话说,也就是产品的生命周期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