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 局部 非特殊方向

楼主(2010-09-14):
  求第二个图要怎么画出来?

  我用的是proe5.0

  第二图很复杂,局部视图,又是某个非特殊基准面上的视图

  新手,见笑了

楼主:
很急很赶

还望路过的不吝赐教

网友:
第二张图,应该是辅助视图,做起来也简单的,我现在没时间,LZ你点菜单的增加辅助视图,选定一个剖截面来投影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此先多谢建议
听你的建议
使用辅助视图
也新建了新的剖面

但是也许细节问题只做成这样

纠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人呐

    就在刚才又试了一下

   终于划出来了

   在辅助视图上多加一个剖面图

   哈哈,见笑了

  附个图吧

楼主:
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应该是剖面选得低了

还有左边中间连着的线怎么消除?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