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图纸上的英文简写

楼主(2010-09-14):
请教一下图纸上的英文简写都是什么意思
T.L /FL /GL分别指什么位置。

网友:
直接贴图上来,无图无真相

网友:
我同意二楼的说法,有时候不一定要懂英文,可以从图纸上猜出意思来

楼主:
请教一下图纸上的英文简写都是什么意思
T.L /FL /GL分别指什么位置。
引用 楼主:

怎么传不上上去呀,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片发上来,请大家指教

网友:
这个应该是标高的意思,水平高度什么的意思,请知道确切意思的朋友来说下吧

网友:
这是什么啊水平高度什么的意思。

网友:
我猜是GL是到地面的高度。FL-GL是线路到地面的高度。
请问这个是架起来的吗?

网友:
毕竟见的比较少,还得结合实际分析。

网友:
装置下基准面距离底层地面(GL地平线Ground level)16.74米,6楼(FL应该是Floor lever楼面)基准面距离底层地面17.6米。看来6楼地板要开孔的

楼主:
下面是有架子,那么T.L是什么意思哪

网友:
TL 应该是top level, 或者Top Line, 顶面。
是不是这条线是楼层顶部位置?

网友:
同意
wugqtop
的观点!!!!!!!!!!!!!!!!!!!!!!!

楼主:
哦,谢谢大侠得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典型的反应釜安装图,整个装置在六楼,进料在7楼,出料在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