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冲针的材料和热处理

楼主(2010-09-14):
在管桩端板上冲连接槽(见图片1),端板材质Q235B,槽的宽度8mm,
冲针用什么材料比较好?采用什么热处理方式,处理硬度什么范围较好?
请同行赐教,谢谢!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冲针的材料是Cr12MoV,
热处理硬度HRC48~52,
但是感觉好像不够硬(见图片2)

网友:
你材料用的没有错,但尺寸比较小了,
(悄悄对你说,别让粪青听见,)12以下的冷冲压冲头,用小鼻子的材料比较合适,小鼻子的冷冲钢寿命是我们的3--4倍,你热处理按上限考虑,就可以了,材料成分还是你那个东西,

值此抗战之际,当俺什么都没说,哈

网友:
这冲槽要求很低吧?这冲针不能用线割机割,用铣的方法做大座小针头

楼主:
你材料用的没有错,但尺寸比较小了,
(悄悄对你说,别让粪青听见,)12以下的冷冲压冲头,用小鼻子的材料 ...
引用 网友A:

    谢谢998大侠。
当我们感觉硬度有点低时,进行了重新加工和热处理,使其达到HRC58~60,但是好像又偏高了,脆容易崩裂(见图片3),究竟多少硬度合适呢?我们今天弄了两个55度的来试,还在试验中。

楼主:
这冲槽要求很低吧?这冲针不能用线割机割,用铣的方法做大座小针头
引用 网友B:

    对冲槽确实没有什么精度方面的要求,它就是一个过渡槽,我们用的冲针是用线切割加工的。
请教机加工小妹:这种冲针为什么不能用线切割?

网友:
回复 楼主:

    猛的一看 像是太空云图~

网友:
用65Mn试试,这东西应该跟凿子材料差不多,可能用高碳钢就行

网友:
不懂这些东西。

我觉得就算是日本货同种材料,同样的加工方式,按998大侠说的能差那么大?

热处理应该是关键,请专业的热处理高手帮忙看看。

把它的热处理工艺流程发上来让高手看看

网友:
Cr12MoV,锻造、球化退火、真空淬火
楼主的零件可采用;锻造、球化退火、加工, 线切割, 表面淬火

塑料模具零件的热处理工艺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C8%FD%BD%C5%C3%A8

楼主:
Cr12MoV,锻造、球化退火、真空淬火
楼主的零件可采用;锻造、球化退火、加工, 线切割, 表面淬火

塑料模具 ...
引用 网友C:

    谢谢三斑竹,我的冲针不是冲塑料的,冲的材料是Q235B,冲槽宽度8mm,厚度11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