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中螺旋线的疑问???

楼主(2010-09-14):
在绘图中有螺旋线的命令,但是点螺旋线后,弹出的对话框里面有个“角度增量”的空,里面的角度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是表示螺旋升角还是螺旋角,还是表示其他的意思???

还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支持新手提问,望高手回答

网友:
应该是锥角吧。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2010-12-09):
还没用过螺旋线呢,回去试试

网友:
下个电子书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