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超激光切割机,就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0-09-14):
今天看了百超激光切割的样件,切割表面一般,可能是切割速度快了!
拐角的地方有切割过烧现象,百超就是这样吗?
还是参数没有调节好?知道的人请给点指导!

网友:
机床工艺设计问题!!
激光QQ群:106603305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操作问题,拐角时会自动降低激光功率的,但要操作时设定比例值,过烧是设定值偏大。

网友:
我认为不是设备的问题,恐怕在操作上的

网友(2015-02-02):
切割参数里有个调制,每次以5为单位慢慢往上加

网友(2015-07-09):
这是通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