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订购加工中心,厂家问夹具液压站怎么配,没研究---请教

楼主(2010-09-14):
最近在订购加工中心时,厂家问夹具液压站怎么配?说真的,这个问题真没认真研究过,以前订购都是机床夹具一起打包,当然已含有可用的液压站。这次是只订购机床和液压站。想问一下各位行家,一般情况下,配置液压站是如何选择参数的呢?是7MPa,400L,还是怎么选?

网友:
你配用的夹具要求是什么?缸径、压力等参数,然后打出一定的安全系数(1.2或1.5均可)选泵的流量与压力,据泵流量的3-5倍选邮箱有效容积。

网友:
最好能提供液压原理图给厂家,安图配

网友:
加工中心的液压夹具可以自己买来机床后自己配,价格比机床厂配的能便宜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