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壁厚70mm环形件的切断。

楼主(2010-09-15):
大家好!我们有10件直径1米,壁厚70mm的环形件需要切成两片,材料是20号钢,车床有1米卧车和2米的立车,我对此一窍不通,请教各位高人,该选择什么规格的刀具?切断的注意事项?感谢!

网友:
这么厚啊!用车床能搞定吗?外协,用锯床或线切割吧.

网友:
用5X20X200的高速钢切刀片,按需要磨出后角和卷屑槽,要做一个刀盒好固定在刀架上。加冷却液,转速15,走刀量0.11。干的虽慢一些,比较稳当,且刀具可重磨性好,成本低。如用硬质合金切刀,快两倍,但切这么深,又不能加冷却液,刀具很容易崩刃,一把价格不菲的切刀就报废了。

网友:
20号钢比较软,不是很好加工。

网友:
大直径切断,建议冲背面反刀做切断加工,阻力小,能加工效率高点。

网友:
干吗不用气割啊。。。。。。

网友:
加工方式有很多,主要看分开后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锯床或线切割的型号太小了,切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们正在按您说的方法车,已经切开一个了,速度确实很慢,刀断了三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号钢确实很软,加工过程中也发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是正反面各切一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气割割缝宽,留量不够,况且破坏组织,影响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工件两片合锻的锻件,需要切离。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分离的加工量有多少,气割,线切割,车,铣,激光等都 行

楼主:
用于分离的留量有8mm。激光还没有见过,这次算长见识了!

网友:
反车削是最快最安全的方法了!同意楼上的几位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