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 X6140改造---请教

楼主(2010-09-15):
本人欲对齐齐哈尔机床厂  X6140万能升降铣床 进行改造,在其前端加一立铣头,铣头可升降200mm左右 可以转动一定角度,想请问一下方案的可行性及注意的问题,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过

网友:
可以加洗头的,洗头应该不能伸降

网友:
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铣钻复合的那种床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以上两位老兄的留言 我做了一下力学分析 家洗头的话 刚性会很差劲 决定进行改造成矩形导轨 在加洗头这样可以有很高的刚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