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把压铆件压平---请教

楼主(2010-09-15):
材料为5mm304不锈钢,压M4螺钉,压铆机最大压力为7.8KG,现压制后,压铆螺钉表面高于板材,求教哪位大侠指点

楼主:
我们底孔是4.0,压力没办法改变了,想把底孔放大,又怕不牢,哪位大侠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你们没有普冲或者折弯机吗?这两个家伙的压力都大,在机床上把上下模固定好,一样压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就是想简单点,效率高一些

楼主:
我们现在把底孔扩大到4.25,深度2MM,压铆机上头直径由原来的20MM改为10MM,现在压平了,牢度也符合我们的要求,但这种方式对牢度有多大影响呢?请教高手

网友(2010-11-19):
个人认为,压铆钉的强度跟底孔直径有关,最好不要加大底孔,不明白你的深度2mm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深度2MM的半沉孔

网友:
看看你的底孔,还有选用的铆钉对不对,同样的有大小头之分,我们做的出口产品要求大头的一般都压不进去,好像是HFH就是大头的吧,具体你要查一下

网友(2010-12-30):
估计需要考虑两者的硬度吧?选材就重要了。。

网友:
5mm??直接攻丝拉到,好拉个什么铆钉!

网友:
建议直接攻丝  设变与此对应的结构

网友:
用我们的气液增压缸就可以了,一样的气压下可以达到10倍,甚至几十倍的出力。控制方面比气缸多一个电磁阀,速度一样

网友:
5MM的不锈钢还铆啥,直接钻孔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