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喷油润滑喷油位置---请教

楼主(2010-09-15):
请教一下,一对水平布置的斜齿圆柱齿轮传动,采用喷油润滑,上面为啮入侧,线速度为50m/s,喷油位置应在啮入侧还是啮出侧,如在啮入侧可以喷在啮合区吗,若不能,应喷在小齿轮上还是喷在大齿轮上?

网友:
水平布置的话,喷嘴应该布置在上面啮入侧。
我们厂大减速机齿轮面的润滑也是采用喷嘴,但大小齿轮不是水平布置的。

楼主:
水平布置的齿轮有没有喷嘴布置在下面的情况????

网友:
啮入侧喷油,喷油嘴对准啮合面就行了

网友(2010-10-28):
我们厂是喷在啮入侧的

网友:
没哪家在啮出那侧喷的吧,效果不好,还溅油。

楼主:
我记得有些书上说,齿轮传动在高速重载时,建议在啮出侧喷油。如在啮入侧喷油,润滑油进入齿表面的裂缝,经过齿的相互挤压,产生高压,如此循环,产生裂纹的齿表面材料在高压应力下更容易脱落。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不过很少有这种情况,齿面挤压后,也有很多油是向侧面出来的。
楼上说的情况应该是在高速,高载,高精度的情况下才出现的,那种情况用的油和润滑方式想来也有很大改进了吧。

网友:
常用的齿轮润滑肯定是喷在啮入侧,如遇到特殊设备会有特别提醒的。

网友:
嗯,应该是在啮入侧,对齿面会好些~

网友(2011-05-18):
我自己也要学习一下啊1

网友:
啮入侧,直喷啮合齿面,我在我厂新进的设备里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