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油密封胶---请教

楼主(2010-09-15):
请教各位-单位有地方用耐油伸缩套(两边与带螺栓紧固的板联结),最近联结板与机器之间漏油严重,请问用什么密封胶可以密封油啊?油是320的齿轮油。或者用其它的什么办法。这个伸缩套拆装十分困难。万分感谢了啊。

网友:
用硅分子密封胶就可以了 我们单位的设备一直用这个 效果不错的

网友:
那要个看多大的压力了 7Mp以内 用硅胶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0-11-12):
7Mp以内 用硅胶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