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输送机的间隙问题

楼主(2010-09-15):
我在设计制造螺旋输送机时,参照某些资料确定螺旋轴和输送管内壁的间隙,资料介绍是5--10mm/单边。在输送机的使用中有的颗粒大但有的颗粒小到数百目,这间隙肯定是不一样的选择的,在看其它企业设计的绞龙图纸,其间隙最小为3mm,输送物料是面粉,我疑惑的是这个间隙与被输送的物料肯定有关联,但是如何的把握这个间隙还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
其实间隙当然越小越好,但是能不能做好

网友:
和物料的颗粒大小。粘度有关。% x4 n. M2 P0 h0 z
经验

网友:
间隙肯定是越小越好,输送效率会提高,尤其是带有角度的输送,但间隙不但受叶片加工精度的制约(叶片拉开后外圆的大小均一程度),还包括输送轴的绕度变形量大小(主要是管壁厚和单轴长),还有就是长的螺旋输送机中部连接轴的吊挂轴承设计,不是你想控制多少就是多少的,精度太高不合算

网友(2011-03-17):
间隙小效率就高,但考虑到加工精度等难以达到要求,所以要留些间隙。我认为这应该是要求有间隙的主要原因。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螺旋输送机是什么结构,茫然!

网友:
螺旋输送机的螺旋轴和输送管内壁的间隙当然是越小越好,输送效率会提高,但考虑到加工精度,须适当的留下些间隙。

网友A(2011-04-17):
我做的蛟龙基本都是单边4mm,输送效果很不错。

网友(2011-05-20):
螺旋叶片可以采用冷轧加工的,用于没有焊接及机械拉伸工艺,其力学性能和整体质量都较高

网友:
建议间隙控制在螺旋最大径的1%

网友(2011-10-18):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蛟龙基本都是单边4mm,输送效果很不错。

如果是输送粘性、湿度较大的石膏,单边4mm还可以吗?

网友:
新手  不过据我看到的 大概在5mm 左右吧  应该看输送的料的粒度 粘度  看客户要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蛟龙基本都是单边4mm,输送效果很不错。

你是输送的什么材料呢?

网友:
间隙大小应由下3方面决定:
1.螺旋轴的刚度
2.螺旋的制作精度
3.输送物料的阻力

网友:
螺旋输送机的漏料问题 ,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什么地方漏料?轴端密封处吗?

网友(2012-05-13):
轴中间是否有弯曲现象,怎么控制,弯曲量怎么计算

网友:
螺旋叶片厚80mm外径790,内径203的叶片我们是采用铸造的,不过在焊接时要弯怎么办?怎么焊才能变型小,能不能放在水中,让他边焊边冷却啊(注:焊的地方不能低过水面)

游客

网友(2012-07-19):
叶片要80厚吗? 。。。。。。

网友B:
是80厚,没有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80厚,没有错!!

天,80mm怎么可能啊,有那么厚的钢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80mm怎么可能啊,有那么厚的钢板吗?

呵呵,是铸钢的叶片!!

网友(2015-11-23):
这么大螺旋,什么地方用

网友(2017-10-11):
80厚的叶片只能铸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