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K主轴,如果刀柄上的内冷管没有拧紧或装歪会如何?

楼主(2010-09-15):
机床是HSK63主轴的,刀柄当然也是HSK63的.如果刀柄上的冷却管没有拧紧或装歪了,把刀装到机床上,机床应该会立刻报警吧!我记得以前遇到过的.还是有的机床有该功能,有的却没有这项功能呢?

网友(2013-09-23):
杂么没人回复呢?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4-11-11):
不会报警,只是刀柄可能下不来了,卡在主轴里换不了刀。

网友(2016-03-06):
我就知道一点,这样是不允许的,哈哈,发现应立即停止,并维修好。。。。。。
时间长了主轴里的高压冷却液会渗到主轴的轴承里,对精度,寿命啥的有影响。 这个是机床厂家的工程师说的。我们觉得没什么,可是他们说相当可怕!

网友:
还有一点,我们有山高的HSK的刀柄,安装到机床上就老报警,后来换别的了,就好了。
现在,具体原因还不知晓。好奇怪

网友(2016-10-24):
卡在主轴里,拿不下来

网友(2016-12-10):
这个我们这里有过教训了,装的上机床,拆不下来,最后把整个主轴拆了才能拿下来。

网友(2018-04-26):
装歪没有遇到过,松了遇到过,很多时候冷却的压力不够或者长度有干涩,其他没有遇到过。我们也遇到过安装ok的情况下,机床就报警(就那一个刀柄)后来不修磨了下,长度短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