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电机与减速机,使他们相配!---请教

楼主(2010-09-15):
请教各位!怎么选择电机与减速机,使他们相配!需要哪些公式!谢谢

网友:
这个主题发到这里好像有些不合适,一般有些电机或减速机样本上说明的

网友:
根据你所要的转速和扭矩来选!

网友(2010-10-21):
这个要根据转速和扭矩来选择,不是随便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