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平衡---请教

楼主(2010-09-15):
请教各位大侠,八个油缸同时工作,如何能够使八个活塞杆同时伸出

网友:
八个缸同步一般都是机械同步方式。

网友(2010-11-12):
采用同步伐联合使用就行了

网友(2010-12-13):
一个阀块搞定,不过成本可能有点高。

网友:
靠阀的话不容易,因为油缸的磨损状况不一样,内泄不一样,内部摩擦阻力不一样,甚至外部的摩擦阻力也可能不一样。单靠液压阀不容易,除非加上位移传感器反馈再控制阀,油缸。机械同步容易实现。

网友:
机械同步容易实现,靠控制阀不太稳定。

网友:
同步液压分流马达!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社友"as94605“可以提供最佳的选择方案。

网友:
油泵出来加装一个同步分流阀 再到油缸...

网友(2011-01-16):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社友"as94605“可以提供最佳的选择方案。

3Q鱼化龙的推荐。你是衡阳钢管哪个分厂的?过完年我去衡钢出差,找你玩。

回应楼主问题,如果同步要求不高,一个同步马达轻松搞定,,要求高的可用柱塞同步马达或者价格低的同步缸。

网友:
同意楼上的社友说法,如果要求不高(仅凭肉眼感觉就可以的话)用一个同步马达就可轻松搞定。这个方法我已实际应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我不在衡钢上班。
在湘钢。
欢迎过来玩。
QQ:280514586

网友:
同步要求不高,一个同步马达或者分流集流阀都可以搞定,要求高的可用柱塞同步马达或者价格低的同步缸或者加位移反馈装置加装补油阀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用同步马达最好,省的那么多的阀控制

网友:
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小型液压系统可以采用机械同步;对于精度要求较高的或者中型液压系统可以采用电液伺服阀同步系统;对于大型液压系统多采用伺服泵同步系统。

网友:
缸径多大,是否可以考虑用同步油缸!

网友:
机械同步经济实惠.......

网友:
要看使用场合及同步精度,才能确定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