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6063-T4 支架冲压,为什么不到位?

楼主(2010-09-15):
铝合金6063-T4 支架冲压,为什么不到位?
如图所示,我司有一款铝合金6063-T4  T形支架,要做成一种把手样式,如图。工艺过程是:
1、先将T型支架背面铣掉一些;
2、将铣完的支架,放在模具上冲压,让其拉伸变形,形成所需要的形状;
可为什么,冲压出来的形状,与模具不吻合,有间隙,如附件图片所示,良品与不良品的对比照。

问题:
1、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什么解决方案?
2、个人认为,有三种方案可以改善:a. 加热铝合金,将其加热到一定温度,比如说70-80度,然后冲压: b. 冲压后,上模,停留一段时间; c.T形背面多铣要一些,然后长度放足点,因为这样的工艺不仅仅是拉伸,同时两边也会向凹处移动,所以多放点余量:
望各位多多指教!在此拜谢了。

网友:
没什么好方法,冲了后等等取模

网友:
修改模具试试!把变形量算在里边,冲压有回弹很正常的,特别是你这种情况!

网友(2011-01-14):
模具要修改!

网友(2011-02-22):
铝的回弹还少一些,要是不锈钢回弹更大。模具设计要把回弹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