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减速比与自锁---请教

楼主(2010-09-16):
蜗轮蜗杆减速器自锁除了和蜗杆螺旋线升角有关外,和减速比有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速比小了,能不能自锁,比如说减速比为1:10,或者1:5呢?

网友(2010-10-31):
有自锁功能电炉减速机,RZS蜗杆减速机为二级蜗杆蜗轮减速装置。具有体积小、速比大、传动自锁、噪音低等优点,具有手动装置,便于安装调试时使用。
用途及适用范围
ZS系列产品主要用于中频电炉、高温电炉自动倾倒作业,实现浇注机械化,对保证浇注质量、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起到重要作用,也可用地自动焊接、自动翻转,装配线工件自动转位等转动作业需要。
减速器输入转速不大于1500r/min
工作环境温度0℃-50℃,高于50℃时需采取冷却措施。

一、概述
RZS-231~RZS-631蜗杆减速机为二级蜗杆蜗轮减速装置。具有体积小、速比大、传动自锁、噪音低等优点,具有手动装置,便于安装调试时使用。
用途及适用范围
RZS系列产品主要用于中频电炉、高温电炉自动倾倒作业,实现浇注机械化,对保证浇注质量、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起到重要作用,也可用地自动焊接、自动翻转,装配线工件自动转位等转动作业需要。
减速器输入转速不大于1500r/min
工作环境温度0℃-50℃,高于50℃时需采取冷却措施。

网友A:
只要你计算出来的摩擦角小于当量摩擦角就可以自锁,对不对?

网友(2011-11-13):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计算出来的摩擦角小于当量摩擦角就可以自锁,对不对?

对的。。

网友(2014-08-04):
这个需要低转速的时候可以,如果机构需要高转速了,也同时需要自锁,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