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机床型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9-16):
请教大虾这几个机床型号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两个机床型号,是在一本教科书上看到的,不知是编者标注错了呢还是其他什么,反正我不理解;请教高手帮忙解释下。谢谢!
X62W
Z3040*16

网友:
X62W应该是万能铣床吧,最大加工规格620mm?
Z3040*16应该是钻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关键是后面的那个数字啊?
还有就是感觉X62W是不是没有标注完整啊?

网友:
标注完整,X62W是常见的卧式万能工具铣床

网友:
X后的第一个数字:5是立铣 ,6是卧铣,最后的字母W是万能。
Z后面第一个数字:3是摇臂钻,5是立钻,*16好像是臂长,这个我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也是不知道那个16的含义
最初怀疑到底是主轴数还是第二主参数?既然是摇臂钻床,主轴数又不可能。所以是第二主参数?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还是希望有谁告诉我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不过还是要请问下?
怎么看到介绍机床型号编制里面说:型号基本组成里面机床类别代号、组别号、系别号以及主参数或设计顺序号四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呀?谢谢!

网友:
16可能是16挡转速。。。

楼主:
谢谢!
但也不是很确定哈

网友:
16是摇臂的加工长度是1.6米

网友:
新手参照

过来看看了。

网友:
实际这些机床型号还是老的国家标准编号,新的编号各个厂家制定自己的标准,已经没有统一编号了,专机就更没法讲了。
有些厂家的型号莫名其妙的,想从型号了解信息越来越难,只能根据型号查厂家的介绍资料。幸好有网络,也不至于太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
实在是感谢!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
X62W
Z3040*16
含义标志答案
z 代表钻床 30 代表的是摇臂钻床  40 代表钻床最大钻孔直径是40mm  *16应该是*1600  意思是最大跨距就是主轴中心到立柱母线的最大距离
X62w  应该是 铣床,62w我就不知道 了,可能不完全

楼主:
谢谢你!16*的含义算是明白了

网友:
楼主你好,x62w我帮你查询了,他是老型号。
翻译过来就是   x62w对应x6132w。至于x  和w的意思,以上有很明白的注释,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