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内孔磨削的表面光洁度?高手来答。

楼主(2010-09-16):
磨削一直属于精加工范围,大多数的零件的最终工序是需要磨的。相比来说内圆磨削比外圆和端面磨削更难以保证高的表面粗糙度,也容易出现各种缺陷:如

1. 烧伤
2.螺旋纹
3,划痕(拉毛)
什么措施可以更好的避免此类缺陷?

楼主(2010-12-09):
怎么这么久了大家都没有留言呢???期盼中......

网友(2011-06-30):
保证线速!~ 光磨次数~~~好的润滑剂

网友:
我认为可以加道内孔研磨工序

网友:
保证磨削时的线速度(尽量选用较大一点的砂轮),保证足量的磨削液。)!光磨次数

网友:
1,烧伤   砂轮硬度高 磨削热量大 冷却不好

         一般砂轮选k  级,L级,60粒度   加大冷却液
2    螺旋纹   砂轮自锐性差不够锋利     进刀量大
            要看工件材质  选合适的砂轮
3划痕    表述不清
                   仅供参考

楼主(2011-08-15):
说的很好
划痕应该是砂粒脱落造成的,我现在觉得应该是砂轮选择的问题。

网友:
内圆磨要想提高光洁度,砂轮要软,要大,粒度要大,冷却要好,最后光刀进刀量要小,最好冷却液要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