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压下去回弹起来的速度很慢

楼主(2010-09-16):
各位前辈您们好
请问下普通的汽缸(两个汽阀口 一进一出)压下来速度是正常的但是回弹起来速度很慢 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出气口装个调节阀就行了?

楼主:
那样起到什么作用?
目前我的这个出气口是没有调节阀的气阀 我这边有两台是一样的  可一台行一台不行 会不会是时间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样起到什么作用?
目前我的这个出气口是没有调节阀的气阀 我这边有两台是一样的  可一台行一台不行 会不会是时间用
久了汽缸里面的橡胶圈老化呢?

网友:
只要不漏气,跟密封圈应当没有关系。既然都是直通接头,回来时气压有无变化,电磁阀排气是否良好,还有气缸与工件连接处是否顺畅。

网友:
检查一下汽缸回弹事进气的情况,可能是进气量小于出气量,通俗的说话,那是憋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考虑气缸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2012-07-14):
更换出气口消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