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环规的检测

楼主(2010-09-16):
我想自己检测螺纹环规是否合格,求教各位大师,有没有好的方法,要详细的

网友:
用合格的螺纹塞规检测就行啦,但如何检测螺纹塞规是合格的呢就不清楚了

网友A:
螺纹环规的检验量具---校对螺纹塞规,分为通规和止规。

网友:
螺纹环规的检验量具---校对螺纹塞规,分别进行校验,很方便的

网友(2010-12-10):
螺纹环规是不能检测螺纹塞规的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的话一听就是对量规了解不多的 螺纹环规是可以检测螺纹塞规的!!

网友:
螺纹环规的检验量具---校对螺纹塞规,分为通规和止规。而且分级咱们一般的B级就行了,有标准可杳的

网友:
你找个螺纹环规旋螺纹塞规看看好旋吗

网友(2011-04-04):
该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2011-09-20):
环规可以用对应的塞规测量。

网友:
螺纹环塞规都是用校对规检验的,校对规要到计量院检验。

网友:
具体哪个标准有相应的规定,如何检测螺纹环规或塞规呢?

网友(2012-09-10):
引用 网友A:
螺纹环规的检验量具---校对螺纹塞规,分为通规和止规。

这个可以用自动的方式检测吗
人工自己检测可以知道好坏
可以自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