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头老是查错怎么办

楼主(2010-09-16):
用分度头打孔的活比较多    老是查错
工件种类比较多 分的都不一样    很容易混淆
做着做着就出错  出现很多废件
有什么办法能能记录圈数或到什么位置提醒
求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采用进口分度头,一般进口分度头带有一个24个均分缺口,与分度头上的一个离合杆配合,可以很轻松不靠蜂窝槽板与定位杆分度了,24个缺口精度很高,可以做2/3/4/6/8/12/16/24等分。这些都是常用等分位。出错概率大大降低。请看德国或者瑞士的霍夫曼牌分度头

网友:
拿漆笔画在分度盘上好不好

网友:
用数控的去分度啊,这样出错的机会很少

网友:
你的二手物品贵的离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从11至30都是常用的   你提供的分度头不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从11到30都是常用的   你提供的分度头也不好解决

网友:
回复 7# 603107044 那就制造一些常用的分度模板,用一个紧钉机构扣住,

网友:
今天刚看了分度头,觉得还是细心地好,不细心再好的方法都无济于事

网友:
加工中心上用A轴,精度活都能干

网友(2010-11-29):
用加工中心吧,能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