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压下去回弹起来速度很慢

楼主(2010-09-16):
各位前辈您们好
请问下普通的汽缸(两个汽阀口 一进一出)压下来速度是正常的但是回弹起来速度很慢 请问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着很多原因的啊。比如说你的气不够,看看进口的那个气阀调节时多少,调节到正常范围内。还有就是气缸的润滑怎么样?还有就是在空载的时候和负载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把管回弹的那个气阀门调松一些!

网友:
问题主要有,1、气口是否带有单向节流阀。2、气压是否足够。3、负载是否正常。4、单作用缸回弹速度是靠弹簧与单向节流阀来调整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啊!呵呵!
如果是立着安装,是要考虑负载的!如果是水平安装,来回负载是否顺畅也是要考虑的!
还有就是速度控制阀(节流阀)是不是开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