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7转DWG比例不协调 文字乱码!

楼主(2010-09-16):
我在用SolidWorks2007生成的工程图转换为DWG格式后 用CAD2008打开后文字出现乱码,同时标注尺寸时出现比例不协调的问题
怎么设置啊 拜求解惑!

网友:
可在网上找一个破解文档或者将图档转为DXF档试下

网友:
转换之前SW的工程图比例要设成1:1的,至于字体乱码是因为缺少字体,你多换几个字体试试,或者在网上下载该字体。

网友:
把那个比例激活点开
至于乱码了,我也搞不定  我用的不是很多

网友:
字体要选成TRUETYPE才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已经解决了!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
比例不协调的问题 就如 WFZDX 所说
然后乱码的问题除了LINJX所说还需补充一点
先将工程图中所有字体统一设置为某一字体如 宋体 然后将字体代号复制 注意一个字符都不能错
然后将字体 粘贴到 SW安装目录下 DATA文件夹 打开drawfontmap.txt 然后在最后一行 粘贴+空格+粘贴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