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怎样处理更耐磨,使用寿命更长。

楼主(2010-09-16):
我们做不锈钢管缩口用的模具不耐用,易出现划伤。拉伸还行。请教了。

楼主:
主要是热处理方面的,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
这种烤蓝大家也可探讨一下

网友:
建议关键地方的材料用合金,热处理硬度没问题一般就没事。

网友:
该说的都让楼上说了

网友:
油品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网友:
学习了1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2010-10-31):
对于模具设计,这可是很好的资料,谢楼主了!

网友:
就是就是,顺便路过一下

网友:
模具缩口部分要光滑,最好是合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