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中间模数怎么算

楼主(2010-09-16):
锥齿轮中间模数怎么算

网友:
中点分度圆直径除以齿数

网友:
你知道哪些参数,比如大端模数,直径等??

网友:
一般都做直齿轮,还没有搞过斜齿轮!

网友: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让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哪里有没有教材,能拿来学习学习的啊?* k: b  D5 \5 P* h
很想了解这个东西!

网友:
拿有什么资料 可以学习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