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油温过高咋办

楼主(2010-09-16):
一年前给客户做了个实验设备,目前出现油温过高。系统压力为35MPa,冷却采用回油管路接风冷风扇。现在不到一小时就超过60度温度,大家帮我分析下原因啊 ,怎么改进呢?

网友:
治标就换大冷却器,治本另议。

网友:
请问一年前是否出现过油温高的现象?如果有,那么应该是冷却器选小了。如果没有,则可能是冷却器的冷却能力下降了,需要清洗了。

网友:
请问一年前是否出现过油温高的现象?如果有,那么应该是冷却器选小了。如果没有,则可能是冷却器的冷却能力 ...
引用 网友A:

    对头!如果还是不行,水冷!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看来我只能少花几个治标了。那也得换个好点的散热器,有厂家的推荐个啊

网友:
风冷的散热效率太低,如条件许可,建议楼主换成钎焊板式水冷散热器,体积小、效率高、价格也不是太贵,可上网搜一下国内外很多家做。

网友:
水冷需要有水源啊。水冷需要有水源啊。水冷需要有水源啊。

网友:
风冷不行就只能水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设计的管路,阻力比较大,或者压降较大,造成压力损失比较大,会造成温升较大。

网友:
风冷只适用于泵或阀泄油管路的冷却,系统油冷却还是要用水冷的好

网友:
用水冷式很好的啊    建议你用水冷吧

楼主:
又学习了,目前设备已经在客户工厂使用。所以大的改动不行了,只能从散热器上想办法改进了。至于楼上几位仁兄提议和分析,在下谢了。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加大油箱容积,改用水冷

网友:
你散热器的空间太小...  空气不流通...吹出来的风也是温热的...  再加上 你散热器引出来的管口径应该也是很小的...  这样的话回油散热的效果就不好了...

网友:
如果肯化线可以选用带压缩机的冷却器。它就不需要用水了。

网友:
油是否干净,油箱也不能太小

网友:
不知道是否更换过油,如果没有 说明油失效了 或者更换油的牌号不对  时间长了以后油的粘度变小 发热就快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让他们换油同时加大油号 哈哈

网友:
可不可以出个冷却回路,从油箱出来进行冷却后,再回油箱。看见几个国外的设备都是单独有冷却回路,不知这样效果是否可以好点

网友:
楼主应该找出温度比以前高的原因,对症下药

网友:
第一建议采用水冷,第二检查一下系统内泄漏情况,是不是压力损失比较严重,毕竟已经一年多了。

网友:
换成水冷应该可以解决,但需要注意选用的油冷合适

网友:
35MPa的系统压力,似乎非常高,风冷不成改水冷

网友:
油压温较高风冷却可能型号小了点.风冷却效果要差一点.用油冷却器进行水冷却可能效果就好多了.

网友:
益流阀选型有问题,选择大通经的,可能是它在发热,知道了吗?或者设定不对,

网友:
用水冷 用一个小水泵做水源

网友(2010-11-13):
设备老化,没好办法,换点零件,长远考虑做个大点的油箱。先找找看做大的发热源在哪,能不能改进?

网友:
是不是回路设计的发热功率太大,要是这样的话就改造一下回路,要不就改成水冷,这样会好点。

网友:
邮箱做大点呢多点油,散热面积大点

网友:
可能是设计的管路,阻力比较大,或者压降较大,造成压力损失比较大,会造成温升较大。支持一下。

网友:
溢流阀选型对吗,?可能是这里原因,水冷却吗/

网友:
风冷可能不够吧,都35Mpa了,改板式冷却器吧

网友:
先看看导致系统发热的原因在哪里,风冷可以改为冷凝机制冷也就是类似空气压缩机的原理。

网友:
见的不多,也当考下自己。
油箱做的小了,油循环的太快,不过这个一般系统开始工作就应该看到啊。
冷却性能不够,也可能,换大点的冷却。
管路设计有问题,90的弯点太多,也有可能。
管路有地方堵了,通径变小,发热变大,有可能。
系统有磨损,机械能转化成热能,有可能。
见过的就这么多了。请同学指教。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系统内泄造成油温升高的?

网友:
先检查下液压系统是否有故障,如溢流阀是否溢流,滤油器滤芯是否堵塞!如果都没有问题,清理风冷却器吧!最后还是不行换水冷!

网友:
分析一下液压系统图,是否是功率损失太大导致发热量太大油温升高。看系统有无卸荷,再考虑增加冷却面积。

网友:
建议换成粘度大一些的液压油,如换成68号,相对来说漏泄会降低,然后增加间歇泄荷,另外就是清洗油过滤器,风冷是否有效用手感觉下进出口油管油温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