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尺寸检具怎么设计呢?

楼主(2010-09-16):
这个尺寸怎么设计检具?34.6与64.3尺寸
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期待专业人员。。。。。。。。。。。。。。。。。。。。。。。。。

网友:
我觉得这个图尺寸标注就问题,孔的深度一般是从端面往里标注,怎么从锥口处标了?

网友:
图有点奇怪,看是否有高人指点。

楼主:
这是个国外汽车零件图纸的局部,没办法。客户的要求只能将就了
图纸是不能改了

楼主: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零件制造厂家的工艺安排的问题。但是人家要检测、要制作检具我还能有生意不做么?
可是单单就出了个小课题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将图纸要求的尺寸进行转化,比如到总长,那样比较好测量

楼主:
就没有办法么?我的工程师做了个方案,但是考虑到孔径公差带很大(0.25mm,图中未显示出来),实现起来不是很理想。
再等等看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实在没办法就得和客户再沟通了。。。

网友:
期待高手,感觉上用通用量具没办法去捡。

网友:
我有办法检测,也曾经给上海一家客户设计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共享下啊~也可以联系我:folksongs@163.com
    说说方案,大家交流下啊

网友:
说说方案,大家学习交流下啊

网友:
这两个尺寸的公差都是0.4mm,是比较大的了。设计量具有两种办法。一是用百分表,另一种办法是用通止规。用百分表的量具设计要复杂些,但测量精度很高,可精确到0.01。 像如图的精度要求,不太有必要。不如用通止规量具。其原理是,一套一芯,都以54.3的底平面为定位基准,套两端平行平面,插入芯棒,芯棒直径为大孔最小,上面用电蚀笔画出34.8和34.4+倒角深度+套厚的两条通止线,就行了。使用时只要看到上蚀线,看不到下蚀线,深浅为合格。
   64.3孔仍用此法,小孔平面放在平板上,从小孔方向来测量,以保证两次使用同一测量基准,只是量具套的一边最好也做成倒角型,这样测量误差小一些。设计专用量具是个很仔细的活,一个尺寸考虑不周,就可能影响测量的准确性。以上介绍的只是设计原理,具体尺寸按零件图纸要求设计就行了。设计时注意孔的最大实体尺寸。

网友:
能否转化一下测量呢?
  期待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大的径向公差,你怎么保证同轴呢?不同轴的话。。。
    再说你测的结果把倒角的公差都一起测了。。。

网友:
你说的有道理,我只是向你介绍了一下测那种孔深浅的一种典型量具的结构特点。真要精确测量,还要工艺技术员以那张零件图纸尺寸为基准,做一份工艺图纸,要以一端面为基准,对相关尺寸进行尺寸链的计算,并标出相关尺寸的(如倒角)精度,和互相包容的,最大最小尺寸,最后才能保证图纸尺寸的要求。所以说设计专用量具是个很仔细的事。

网友:
至于同轴度的检测,那得设计另一种同轴度量规,大孔圆套内为小孔径测棒,使用时先塞大孔到位后,再推进小孔测棒,如也能顺利下到底,同轴度合格。设计这种量具,要注意和被测孔尺寸精度有无相关联的要求。

楼主:
好~~~,我觉得咱这个版块缺你这样耐心的人。找机会多呼吁下,咱这论坛貌似人气不旺
谢谢~~~

网友:
用通用量具没办法去捡

网友:
第一个尺寸做通止规吧,个人认为!

网友:
回复 楼主:

    34.6不知道怎么测,64.3可以用两个钢球(避开孔径精度低),一个百分表架,一组量块(对百分表),测量后计算得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0-10-31):
这些尺寸可以用间接测量得到

网友(2013-01-05):
看看评论,学习之中

网友:
呵呵这个是新速腾的轮毂轴

网友:
可以做两个带表的检具,虽然多少也有些误差,但这两个尺寸并不是关键尺寸,误差可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