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机轴承着火的原因?

楼主(2010-09-16):
昨天,我厂脱碳系统半贫液泵电机联轴端轴承处有火冒出。解体发现电机联轴端两个轴承(6217、NU217)磨损,见图。电机型号:YB400M-2W,280KW,6KV,2987r/min,脂润滑。之前,电机联轴端轴承温度一直处于80-90摄氏度,但运行比较稳定。
厂里的分析的原因是:轴承磨损导致温度升高,润滑脂着火。
我个人分析认为是轴电压造成高压放电,引起润滑脂着火,导致轴承磨损。
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搬来凳子,坐听高手分析!

网友:
密封不好,进异物,磨损,导致干烧。

个人看法。

网友:
太脏了造成轴承抱死,轴与套摩擦产生高温燃烧。

网友:
把轴承清洗干净,如果只是油脂着火,轴承上的烧蚀痕迹和轴承发热抱死的发蓝痕迹是不一样的。轴承放电的痕迹也很好判断,看看轴承有无麻点状的点蚀痕迹,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检查一下烧损的地方,就可以看出来了,而且也有可能二者皆有

网友:
朋友您的电机轴承游隙(轴向及径向)过小,导致轴承温升过高(平常不应该超过40度)。轴承与轴干磨,温度迅速升高至6-7百度,就会这样。这种情况应减小轴承与轴的过盈(小于0.04mm)。装配后,试运行几个小时温升正常即可。

网友:
太脏了造成轴承抱死,轴与套摩擦产生高温燃烧。
引用 网友A:

    正解,放电~~~~~不可能的

网友:
把轴承清洗干净,如果只是油脂着火,轴承上的烧蚀痕迹和轴承发热抱死的发蓝痕迹是不一样的。轴承放电的痕迹 ...
引用 网友B:

    支持,个人认为这应该是比较清晰的思路了

网友:
如果描述属实的话80-90度的温度对于轴承来说已经很高了。油脂厂时间处于这种环境下很容易耗尽······高温着火也不足为奇了。不知你是用的什么牌号的润滑脂?280KW的电机负荷端为N系列的轴承载荷不小哦!建议用壳牌爱万利R3润滑脂,耐高温、重负荷···

楼主:
mixin0756和glazheng两位说的不错,今天把轴承清洗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6217轴承内圈有高温灼伤的痕迹且其与轴套磨损比较严重;而NU217轴承只有烧伤的痕迹。本次事故的原因应该是:6217轴承跑内圈,导致温度升高,造成润滑脂燃烧,最后NU217轴承也被殃及。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不充足的润滑造成,运转时润滑油膜没有形成导致金属与金属的干摩擦~

网友:
个人认为联轴端两个轴承磨损导致温度升高,润滑脂着火.之前,电机联轴端轴承温度一直处于80-90摄氏度是较高的不正常,尤其高速电机,所以出事故了。另外电机功率280KW而轴承这么小个人认为不合理,建议不用此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轴承跑内圈是什么意思?  是内圈打滑吗? 请解释一下 谢谢

楼主:
回复 17# wangqing9696     轴承跑内圈是指轴承的内圈与轴的接触有了间隙,与轴的旋转不同步。轴承跑外圈通常是指轴承的外圈与轴承室配合间隙过大,外圈在轴承室内打滑,有跟随轴旋转的现象。

网友(2010-10-24):
个人认为轴承好像有问题,你看6217轴承铆钉好像都少了一个啦!润滑脂早期失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