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齿轮啮合的原理

楼主(2010-09-16):
哪位大侠指教一下图中这对齿轮啮合的原理

网友:
这是椭圆齿轮传动比较简单的一种,通常用插齿机或线切割
加工,现在已经可以滚齿了:

瑞士小模数滚齿机加工椭圆齿轮(滚齿)视频录像-------资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0774

南京加加是个中高手:

机械新郎之订婚物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68649

巧妙的往复运动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3160

网友:
这是机械人的骄傲!我顶

网友:
2楼大侠说的对,这个是非圆齿轮。
与普通齿轮的传动比是定值不同,非圆齿轮的传动比可以设计成齿轮转角位置的函数,也就是说非圆齿轮的传动比是变化的。

网友:
这么高深。真是羡煞旁人啊。

                                                                                                    有丰胸的可以看看我的导购网。乐可瘦减肥网:lekeshou.com
                                                      最有效的丰胸产品: ofengxiong.com
                                                    哪种减肥药效果好: ojianfei.com

网友:
下图中第一幅是马歇尔机构与非圆齿轮组成的输送装置;第二幅是曲柄滑块机构与非圆齿轮组成的输送装置;
第三幅是流量计中的非圆齿轮。

网友:
学习了,果然神奇,呵呵

网友:
学习了~~~高手啊 !!!!

网友:
好像是椭圆齿轮!!!

楼主:
2楼大侠说的对,这个是非圆齿轮。
与普通齿轮的传动比是定值不同,非圆齿轮的传动比可以设计成齿轮转角位置 ...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人,感谢留意!
能不能说的更仔细一点?或是能提供一些资料供我学习?
十分感谢!!!

网友:
版主大人,感谢留意!
能不能说的更仔细一点?或是能提供一些资料供我学习?
十分感谢!!!
引用 网友B:

非圆齿轮虽然用的相对比较少,但在齿轮中也是很大一类。一般的“齿轮啮合原理”书中都有详细介绍。
这里可以推荐一本李特文写的,已经由国内翻译成中文。
《齿轮几何学与应用理论》,李特文著,国楷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
其中的第十二章就是介绍非圆齿轮的

网友(2012-04-27):
好东西 见识了 不知道是否可以在三维软件中模拟动画

网友:
这是一对椭圆齿轮的动画(文件太大,只做一半的运动)。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358006033)

网友(2012-05-31):
只见过图片,现实的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