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转位的刀盘压刀片的蘑菇螺丝断在里面,怎么弄出来?

楼主(2010-09-16):
一个可转位的刀盘压刀片的蘑菇螺丝断在里面,怎么弄出来?

网友:
建议楼主贴个图
那样清楚点

网友:
铣,电火花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断螺丝中心处打个小孔,然后用梅花头起子插进孔就能拧出来

网友:
有次我是用钻头开反转搞出来的

网友:
前提是不能破坏螺纹

网友:
拿一个质量好点的旧螺丝刀,把端部磨的很尖,然后插到螺钉中间,试着转一转,看能否把螺钉转出来。

网友(2012-05-08):
用比螺纹底孔小一点的钻头能钻出来

网友:
用小一点的钻头钻就可以了。然后再用丝锥过一下孔就行了。

这种压紧方式一看就是国产的刀具,放心用吧,那个螺钉没有多少硬度的,一般的钻头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厂里有电火花机的话,用电火花打也可以。

网友:
等高人解答……

网友:
找个尖一点的起子,慢慢拨出来,一般大多数都可以搞定。实在不行就只有打孔了,但要技术,不当心会损坏螺纹。
  R( V- |" m+ O' @  q多粒刀片的刀盘坏一个槽也无所谓吧。以前10粒刀片的刀盘只剩下8粒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