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淬火后产品全部报废了---请教

楼主(2010-09-16):
我有一批直径6mm的轴,一头车台阶,搓M8螺丝,最后高频淬火后搓丝出很容易断裂。一批全报废了,请教什么原因。是不是高频淬火使用不当??还是温度问题。听说是击穿了什么的,不懂。。请教

网友:
这个零件直径太小,可以调质。

网友:
不是应该先搓丝后淬火的吗?

楼主:
是先搓丝的。就是最后淬火的时候工艺不对,工件稍微一敲搓丝部分就断开了。一点强度都没。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也有可能是材料问题吧  要么是高频时问题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过是材料问题!高频加剧了材料金相组织发生变化。

网友:
工艺很重要啊    多学习啊   加油啊

楼主:
有谁懂热处理方面的啊,现在我有批零件本来要45#钢,现在弄成20号钢了。淬火要求20HRC左右。用高频达不到要求,只能渗碳再回火了。谁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螺纹是不是可以不用淬火, 估计是淬透了,就变脆了

网友:
请将图纸发上来,都不知你的工件情况,大家伙没法帮你.说的也不一定对.

网友:
为了减少应力集中,螺纹部一般不淬火,何况是M8(还是搓丝的,奇怪6mm能搓M8?),
搓加工是挤压成型,螺纹本身就很材料硬化变脆,淬火后轻轻掉地上象老太太的牙齿一碰就崩。
建议:1.材料用45#钢,20#的韧性虽然好些但热处理到HRC20有点勉强。
      2.重新审核下图纸工艺,螺纹热处理的一般都是发黑类的防锈处理,
        只要让轴部分做热处理到要求就可以了,无非是表面耐磨,满足其硬度要求即可。

网友:
淬火后回火

网友:
淬火太硬了就会变脆,容易坏的

网友:
回复7楼,20刚如果890-900淬火,就可以达到HRC20,没必要渗碳淬火。

楼主:
回复13楼的,如果高频淬火也可以吗??我好像淬不上呢。淬火后只有HRC12左右

网友:
回复13楼的,如果高频淬火也可以吗??我好像淬不上呢。淬火后只有HRC12左右
引用 网友A:

    那是扯蛋!

不淬也不止那点硬度呢!除非人为退火

查下热处理手册

网友:
车完螺纹再淬火,螺纹根部不要有槽,应力太集中,我这就有几个类似零件,螺母拧重一点就断,淬的硬度低点就好些。

网友(2010-10-25):
HRC12 不可想象 你的高频是不是出大问题啦

网友(2010-12-06):
1、45钢淬裂是因为零件结构或工艺因素;
2、20Cr不能用高频淬硬;螺纹部分采用高频加热,非但不能淬硬,而且因加热降低了螺纹的精度。

网友:
直径6mm,能搓M8?

网友(2011-01-29):
我也是这么想,6MM的怎么搓M8的丝;
先搓丝再局部淬火

网友:
10楼说的太好了
45号钢高频淬火工艺非常成熟
另外应力集中说的很好

网友:
工艺问题,最好发个图来看看,再给你个工艺试试,材料可以用35#、ML3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