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特性曲线(采煤机牵引电机)---请教

楼主(2010-09-16):
最近在做采煤机耐久性试验的企标
根据MT81的规定对行走部驱动装置已最大牵引速度进行缓慢加载!直至速度降为0,再逐渐减载到空载,
绘制速度和压力的曲线1
在以最大的调动速度进行同样的试验,绘制曲线2

将两曲线和理论牵引特性曲线进行比较,误差小于X%

我理解的最大牵引速度就是电机的额定转速计算出来的牵引速度,
牵引速度我就没概念了!
理论牵引特性曲线是不是由电机厂家提供啊?

求指点

网友:
采煤机所使用的牵引电机,有传统的直流调速或交流变频,也有现今流行的开关磁组或电磁滑差。楼主面对的是哪种?
采煤机的理论牵引特性曲线不应是由电机厂提供的。电机厂只有电机本身的负载曲线,它并不代表整个采煤机的牵引特性。

网友:
理论牵引特性曲线应该是计算出来的。要区分恒功率和恒转矩区间,牵引控制方式不一样(变频,磁阻,直流,液压等等),曲线肯定不一样。
   工作牵引速度和调动牵引速度,标准上定义很清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对采煤机的电控系统好像比较熟悉,以后可以请教了。

楼主:
我们使用的是变频调速电机,请问有计算方法吗?是否是根据电机的负载曲线和牵引传动比的关系计算,
还是直接由恒转矩和恒功率阶段的计算公式?

关于速度方面已明确,感谢两位的指点。我对电机方面的知识很差请多多指点

楼主:
顺便问下!哪位有摇臂轴向加载和径向加载方面的资料,

楼主:
求帮!江湖救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