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体制造时进行气密性检验---请教

楼主(2010-09-16):
发动机缸体制造时进行气密性检验 发生漏水 漏气 的原因是什么

刚接触发动机不久 哪位人士帮忙全面分析一下 是尺寸精度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没装配之前漏,一般是铸造缺陷,
装配以后在线上试水不过,是个综合问题,原因比较复杂,试水线处有专人分析这个问题,分不同问题下不同的线,分别处理,你跟踪一个,看怎么处理的,就知道毛病在哪里了,

网友(点评):
还有可能是碗型塞,工艺孔椭圆

网友:
具体是什么地方漏水?
说不定是水压试验装配时密封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