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附件图片所示,长方体四个侧棱如何圆角?

楼主(2010-09-16):
如附件图片所示,长方体四个侧棱如何圆角?
采用车床,将其装夹起来后,然后旋转加工圆角?

如果仅仅是为了去导倒,可用砂带/研磨/或振动研磨,但如图纸,其公差是10.8+0.1/-0.05 才15丝,怎么做呀?我是觉得上说的两种方法都不行的。不知道各位如何看。

网友:
平面磨可以。。。。。。。。。。。。。

网友:
R0.25的圆角用车床是达不到要求的。用线切割做个成型刀在刨床上试试看。

网友:
问问画图人设计意图是什么,
我觉得找钳工锉下就行。。

网友:
0.25在砂轮机上磨下就ok了

网友:
图形尺寸未标全,如何加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是车床加工的吧,圆角的中心与正方形中心不是一个中心

网友:
数量多,材料比较硬的话,用螺旋振荡抛桶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零件倒角起什么作用?你那10.8的尺寸和两个边长8的尺寸核算过吗?是不是你自己凭空想出来的图啊?

网友:
顶一下,学习中Q@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
    这个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是我们客户发过来的图纸,在国内做。
    名字叫:spindle 锭子。
    关于这个10.8的尺寸,我想主要是为了考虑装配(一个凹槽,槽不可能是正方形,多多少少会有一定圆角,比如有CNC加工或线割)。

网友:
搓挫就ok了  看不出来有多重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了,如果换个标注方式就更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