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桅杆如何用螺杆实现7段延长9米?

楼主(2010-09-16):
请问这种桅杆如何用螺杆实现7段延长9有无内部构造图给小弟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
摆个沙发听讲············

网友:
复制2楼精神!

网友(2011-01-08):
難道真的沒有高手可以解決這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桅杆如何用螺杆实现7段延长9米? 有无内部构造图给小弟参考一下! 谢谢!

请问这种桅杆如何用螺杆实现7段延长9米?看不明白。

网友:
意思是共有七段伸縮管..可伸長到9米高度

网友:
多些人参加,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
电视转播?两个摄像头,还有个定向天线。从图中看好像只有4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