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计算下料计算公式还有压机压力?

楼主(2010-09-17):
本人刚开了个加工小作坊!有业务!已经买好了设备,就是招不到合适的人。现在停下来一个月了!不能开工急死人了!压力很大啊!没办法想自己试产下但本人对机械类加工一窍不通啊!
   具体情况: 四柱油压机 (冷压) 剪板机(剪板).... 做产品粗加工!
  例如产品 外径80内径50的不锈钢空心球体(应该是球阀球芯)
  加工步骤很简单的:
  1.剪下计算的板料用卷边 (模还没做)成空心圆管体(大的)然后氩弧焊缝
  2.剪下计算的板料用卷边  成空心圆管体(小的)然后氩弧焊缝
  3. 冷压里的胀形工艺把空心圆管体(大的)压成空心球体
  4.小的空心圆管体套进去然后焊缝 就成毛坯空心球了   成 外径81.6内径48.5      胀形用的模具81.6多1.6个做抛光加工                                                        再精加工  成 外径80内径50的不锈钢空心球体了

S我用的板料3MM厚的201或则304热轧钢板   请问一块长方形钢板用模具加工成 空心圆管叫什么工艺

  不知道怎么计算下料计算公式还有压机压力 (冷压加工过程的板料变形之类的系数都要考虑)一筹莫展啊! 在此小弟先谢谢了!file:///D:/Program%20Files/18163214/Image/)SHJ07LUI2C9OD)H$4LMG%7DV.jpg
我们这的加工厂都是这样子生产加工的

楼主:
我这个胀形的已经推算出来了不知对不!倒推上去    板料 用压力机压卷成 (模还没做)成空心圆管体这个书上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各位大虾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板料 用压力机压卷成 (模还没做)成空心圆管体 应该有缝隙  反正要加工应该要求不高!

网友:
楼主你是你哪里的啊  这个产品好像是我以前公司的球阀里面的球么!以前我找的供应商都在浙江的!例如:温州球豹等等!  有兴趣可以加我QQ聊聊  234079736  注明;机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是浙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