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3mm厚的钢化玻璃怎么切割?

楼主(2010-09-17):
我有一块520x210x3的钢化玻璃,由于玻璃框做小了,现在必须要磨玻璃,使之长有520变为516,请问在机械工厂中,怎么磨,我是建材市场问了,他们只能割一般玻璃,现在特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
钢化玻璃是由普通玻璃镜融化而后快速冷却而制的它质地很硬无法切割。

网友:
回复 楼主:

    钢化玻璃一般是做好尺寸在钢化处理的,你这个慢慢磨吧

网友:
角磨机直磨机都可以,就是不好再切割了吧。否则就崩成一粒粒的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问钢化玻璃厂

楼主:
王树大大侠,角磨机直磨机磨不会磨裂吗?

楼主:
有没有实践过或见别人搞过?我现在就两块玻璃,一旦坏了,就糗大了,

网友:
谁吃饱了没事 磨玻璃啊。

   你要么慢慢修磨一下,  要么在把 框改一下

网友:
玻璃店的磨边机可以麿,是用的金钢石砂轮,但磨起来比较慢。

楼主:
我决定自己亲自搞一下,看到底能不能解决,我就用手动砂轮机,磨了一下,成功了。
  实践说明一切!

网友:
重做两块也比你修改划算。

网友:
看见水流速切割切下过2CM厚的石料,估计也可以加工。考虑成本还是重做个框吧

网友(2011-09-13):
楼主厉害:我刚才用合金片切10个厚的夹胶钢化玻璃(2片5个厚粘合),失败哦

网友:
玻璃钢化后是不能切割的,只能重做。

网友:
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改的是窗户,做出来效果差的很。。。。。。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决定自己亲自搞一下,看到底能不能解决,我就用手动砂轮机,磨了一下,成功了。
  实践说明一切!

呵呵.......楼主精神可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