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布线的装置---请教

楼主(2010-09-17):
现在要做一个布线的装置,线轱辘大概60mm左右,有100来个,怎么放不让线乱,最终汇集到一起,要节省地方,美观,实用。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可能需要做一个绕线的排线器,你可以参考排绳器设计制做。

网友:
不懂LZ说的是什么东东?太模糊了,能不能说明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100个线轱辘怎么放置的问题 最终要将这100根线 一排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你可以通过多层多个的方式将其分布好,然后使用其中出线的方式不就好了。就像电机绕组那样。

网友:
楼主给出的条件不够。
这“线”何种材质,直径多少,应该不能少吧。

网友:
如果真是可以用“线”来描述的话,其实是个纺织工业的问题。
前几年曾经做过一条用玻璃纤维浸渍树脂制作绝缘带的生产设备,需要将几百条玻璃线聚集排列。
只是不知道这个例子对楼主是否有用。
先贴几张图片。

网友:
不知道给设计留多少空间呀?

网友:
搞不清楚,看你们怎么讲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线的材质是银,线的直径是0.3mm, 你发的图片有启发意义,但是有些细节还是看不太懂, 能否详细介绍下,那个定位的是用的什么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计空间没有具体要求 ,越小越好,节省空间,当然能更好的实现方案,浪费点空间也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真是可以用“线”来描述的话,其实是个纺织工业的问题。
前几年曾经做过一条用玻璃纤维浸渍树脂制作绝 ...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这是单根线绕多圈,还是多根线并排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股玻璃纤维并列为带,然后浸渍树脂,烘干成绝缘带。
当然,要收卷才能当成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简单说一说吧。
玻璃纤维是以筒管卷绕形态提供的,筒管插在丝架上的筒管杆上,玻璃纤维可以拉下,筒管不旋转。
给一张丝架的CAD图,使用时筒管杆上固定有个木头车出的锥体,与筒管孔相配。
玻璃纤维由筒管拉下,拉到这样的一个陶瓷器件转向,可以用适当分量的圆片给纤维加压,让它有一定张紧力。
转向后的纤维被一排鸟嘴状的陶瓷器件分隔,向前牵引。
两排鸟嘴件之间是防断线装置。

网友:
LZ这下应该解决了吧,害怕伏枥前辈的都给你了。还是前辈们历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还有几点不是很明白,请赐教。
1.“筒管卷绕形态”是什么形态,网上也没找到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吗。“筒管不旋转”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从下往上拉就可以把玻璃纤维拉出(就像常常帮东西用的那种白色绳子)。而不是“线轱辘”的那种形式。
2.“木头车出的锥体”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帽的作用,挡着筒管。
3.防断线装置

网友:
1)筒管是用纸卷绕制作或用别的材质制作的一种薄壁管子,纱线绕在它的外圆上。是纺织工业常用器材。你对我叙述的使用形态理解是对的。
2)筒管要固定并且插拔方便,所以用个锥体来做这件事。用木头的缘故是便宜,并且木头多少有点弹性。
3)防断线的机理就是那样,正常情况下线绷紧,摇杆拉起。一旦线断,摇杆躺下,摇杆端的触点碰到固定触点,电路接通发出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