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加工---求助

楼主(2010-09-17):
长1500外圆80 长2000外圆100的轴  不用中心架和跟刀架行不行 转速和走刀量多少?毛培45# 普车140 就拉一刀4~5个量在上磨床  留0.5mm磨量够不够?有没有最简便最快的方法。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小弟。谢了

网友:
转速100-200走刀0.3-0.4,磨量0.5不行小啊再加点吧

网友:
磨量0.5太小了,刀具可以装高点

网友:
我不大认同2位师傅的说法  要看你的车床精度怎么样了  要是好的话0.5都多了 有0.3就OK了  兄弟 东西是死的 人是活的 转速和走刀也不是象你说的那样   开560转  走刀35丝 刀要锋利点就OK了   兄弟我是 车 铣磨都还可以吧   呵呵

网友:
有事找我 13113950901

网友:
转速560那不太可能,太高了吧

网友:
转速300左右,走刀40丝+留25-30丝可以了

网友:
认同4楼 ,但要看你的6140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2010-10-27):
一刀过可以 问题是车好后工件多数都弯了 并且中间余量会大于两头0.2以上 建议用跟刀架 转速150 走刀20 刀具yt5 刀刃锋利 修光刃 切削液稍浓点 这样一刀没问题 其实两刀比起一刀还快 第一刀走刀0.6 留余量1.5 转速200-250 第二刀走刀0.4转速560 这样实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