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可靠性的评估---请教

楼主(2010-09-17):
我一朋友设计出来一设备,要对机械性能做可靠性的评估。不知道那位大侠了解这个。主要是影响机械可靠性的因素有哪些,我们再对这些因素进行评估。最好有这方面的案例看看。
      小的我在这里先感谢大家了,之前也问过很多关于这个设备的问题,都得到了大家的帮助,都也解决了。感谢哪些帮助我的朋友。

网友:
先把设备分成多个部件,分析部件的可靠性,再按数理统计的原则将其合在一起用概率的方式进行计算,其结果就是设备的整体可靠性分析,很简单的,

网友:
看待事物是一分为二,如果制造一部飞机,它的可靠性的计算应该是复杂的

网友:
属于可靠性预测。要先将系统分解,直到每个单元的可靠性指标能够确定,再按照各单元间的关系,计算系统的可靠度。

网友(2012-03-12):
可以查找可靠性预计手册,不同行业不一样,不过有总的GB/T5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