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在CAD中怎么标出?

楼主(2010-09-17):
请教同轴度在CAD中怎么标出,谢谢了

网友:
和机械制图标准一样

网友:
在AUTOCAD 中尺寸标注中. K+ B1 X. `4 `7 z
有专门的形位公差标注命令

网友(2010-11-24):
AUTOCAD 中尺寸标注中有这样的标注!

网友:
可以直接引用就好了、

网友:
可以查标准呀.那上面都标注方法的.可以用来作为参考.如果还不清楚可以加我QQ459336578

网友:
在标注样式对话框直接点不就能标出来吗

网友(2011-01-06):
那同轴度怎么测量呢?

网友:
和其它制圖一樣呀,有標注就可以了

网友(2018-05-17):
TOL命令添加形位公差,但需要添加引线和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