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0-09-17):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现在用在直线运动的滚珠丝杆与角旋转运动分度盘,它们的定位精度与重复定位精度可达到多少µm?什么样的牌子较好?

网友:
絲杠有定位精度之說,但沒有重複定位精度之說,只有背隙、反向間隙之說,一般只有組成平臺后才說重複定位精度。轉臺是分定位精度和重複定位精度的。但沒有那個牌子好那個牌子不好,一般訂貨都有精度等級的,定什麽等級的就是什麽等級的,除非產品不合格。各品牌之間的區別無非就是精度穩定性、品質穩定性、壽命、故障率的不同。

楼主:
谢谢了!evan 真及时呀!

网友(2010-10-23):
好的 有学习了一点 我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