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座椅扶手采用什么机构,实现现有功能---求助

楼主(2010-09-17):
汽车座椅扶手采用什么机构,实现现有功能的???

楼主:
另附座椅图片,请大仙指点

网友:
功能?是不是扶手可以向上旋转90°?

楼主:
扶手在第一次向上旋转90度,向下不能放下:第二次旋转时,向上旋转一个很小角度后,能够向下放下

网友:
查一下米思米的书,好象有这种结构, 有的沙发也有类机构(能当床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米思米的什么书,能告诉我书名吗?我查了一下没找到米思米的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