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状怎么弯?

楼主(2010-09-17):
厚度3mm铜板,U型长度250mm

网友:
精度不高就用折弯机加工了

网友:
这个似乎用弯板机应该弯不了

网友:
使用焊接应该可以吧,先弯成L形再焊接

网友:
数量不大就开一个简易模打一下,铜不好焊接.

网友:
空气锤打打试试?设计好底座应该难度不大吧

网友:
楼主觉得怎么样呢?·········

网友:
做一个简易冲模就行,效率高尺寸保证好!

网友:
用很大的鹅颈上模应该是可以的。最多只会有些轻微碰撞,折好以后整形就可以。

网友:
一个简易模打一下.后整形就可以。

网友:
大鹅颈上模

前天 03:03用很大的鹅颈上模应该是可以的。最多只会有些轻微碰撞,折好以后整形就可以。

网友:
做个简单的压力模具,模具压好以后,如有不合适的话,用榔头敲敲。

网友:
铜板容易,折弯后角度不够,可以顶一下角!!

楼主:
我也想过弄个简易模具,不过量很小怕划不来!不知道做这样一个简易模具得多少钱?

网友:
起一套模具几百块就行,我做钣金十多年了

网友:
量大的话,打个模吧,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2010-10-19):
可以直接折边。。。。。。。。

网友:
从中间先折一个130-150度左右,在折两边,成型后将130-150度压平

网友(点评):
很有想法啊

网友:
像楼主的要求,10楼的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用的折弯刀相比10楼的角度更大,折出来的效果很好
50mm的话,基本是不会碰的~~

网友:
数量不大了用钢筋棍做几个夹点就可以,数量大了就做夹具了!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用折弯机折的,只不过需要蛮大的弯刀上模,

网友:
50的折弯长度可能太高了。一般的刀具做不了

网友:
我们厂用MADA的折弯机。用弯刀可以折。本人做折弯的。

网友:
考虑过铜板的抗拉强度没有?我用折弯机折过2mm左右的铜板,会折断,所以折之前要看一下是什么类型的铜材,再决定去折还是开简易模。

网友:
焊接 ,,成型 ,,,或者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你直接给弄个世纪操作的,我顶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什么是“世纪操作”?求教

网友(2010-11-18):
回复 网友A:

抠字眼啊!
实际操作啊!哈哈!

网友:
用量大的话我给你做台专用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受教了。不过很遗憾,我现在改行了,不折弯了。抱歉!!

网友(2011-03-26):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以折的,折完后,整下就OK了!!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还是焊接好点,不然就直接开个简易模也是可以的!

网友:
同意四楼和九楼的想法!

网友:
做个简易的成型模,装在折弯机上压一下即可。

网友:
30mm
折弯机做不出来

网友:
半月刀可以折弯,批量大精度高可以做冲模

网友:
同意39楼的想法,不妨试试

网友:
20楼的想法很不错,顶一个!!

网友:
看量大不大,大就直接开一模具,冲压就行,不大就用折弯机折下就OK了,当然这得看师傅的水平了,我们公司经常做着些,开有专门的模具··············

网友:
量少就不要开模具了,不划算,建议采用普通折弯机折下·······

网友:
这个有弯刀上模满可以折的

网友:
焊接难度太大,铜焊接很难,又薄。还是冲压好些

网友:
开模具,冲压一次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