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梁上钻孔,有什么好处---请教

楼主(2010-09-17):
为什么车的大梁上都打了许多感觉好像没用的孔,具体有什么好处,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知道的,指教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移到机械加工,这个问题在那里不会有太多回复的。
这个加工起来太容易了,我就是想问问设计这些孔有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是求助设计师们的,恳请管理员将此帖移回设计区

网友:
孔的作用是大梁成形时模具导杆定位孔为了装配和连接。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其中的原理

网友:
孔的作用是大梁成形时模具导杆定位孔为了装配和连接。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啊,谢谢

网友:
我来说两句,关于车的大梁上打孔的问题主要是解决梁的过于刚性,经过有规则的打孔可以实现由刚性自然的转向柔性,从而避免由于负载造成大梁的断裂。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又长见识了,是用来消除过于刚性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