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动镗刀可以最大镗多大的孔。

楼主(2010-09-17):
浮动镗刀可以最大镗多大的孔,标准的浮动镗刀最大好像是300。如果打算自制浮动镗刀,在能够保证精度的前提下,最大镗孔极限是多少。请有使用或制作浮动镗刀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
你就说你想加工多大的孔吧。做出镗刀的样子应该不难,但是要考虑机床抓刀重量和机床功率。否则会抓不住刀或者闷床。

楼主:
回复 网友A:

    820的孔,请问抓刀重力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请求版主给一些具体的建议吧,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没比较过,但感觉浮动镗刀比一般的单刃镗刀重量要重,所以大直径的孔要镗的话,必须要考虑机床主轴所能承受的最大刀重。这个数据你可以查设备的资料得到的。

网友:
这么大的孔为什么不用镗刀呢,还要用浮动的镗刀,是为了控制尺寸还是刀具悬伸的关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H7精度,考虑浮动镗刀精度高,如果用镗刀就是单刀镗吗

网友(2013-11-19):
我们叫浮动镗刀,也叫浮动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