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密封采用什么密封圈?

楼主(2010-09-17):
工作状态:缓冲器中密封圈,密封缓冲液压油。
1 能在最高120度左右工作。
2 内径约6.5mm与往复轴配合,外径小于20mm,。
3 低压。
4 往复运动,约2秒一次,行程50mm
5 寿命500万次后还要有一定油能工作。

请问下采用哪种密封圈,或什么材料?

网友:
聚安脂V卷密封圈,请联系我

楼主:
聚安脂V卷密封圈,请联系我
引用 网友A:

    目前采用的它,但只能使用200w次,没看到报废实物,能不能聊聊?

网友(2010-11-10):
我觉得斯特封就可以了。